楼主(2008-11-12):
我单位的压缩机电动机接线为星三角(电动机45KW),近期发现三相电流为26、50、30,检查电动机线圈等均无问题,后检查了三个接触器,主接触器与星形接触器也无问题,只是在三角形接触器中发现靠边的一组触头有发热氧化的痕迹,将其更换后三相电流变平衡。
请高手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尤其是他的电流不平衡原因,最好有数学分析过程。
2008-11-12 22:43:00 顶楼      [方案]联迪商用无线DTU产品公路安全监控数据传... 奖 惩

网友A:
那一相的触头氧化严重,造成接触电阻很大,产生较大的压降,造成了三相电流不平衡,

越是氧化的严重,大电流通过时发热越厉害,造成恶性循环,最后烧断该触头,造成缺相,导致事故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遇过,关注...

网友C:
我们这里有很多电机都存在电流不平衡,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D:
我同意3楼师傅的观点,你也可以量一下电机的内阻,三相是否平衡.

楼主:
氧化严重的这一组触头,当电压降低后其通过的电流是增大还是降低?我们这里的一个老电工分析是,应为这一组定子线圈中相当于串了一个电阻,导致定子电压降低,进而又导致其电流下降。我的分析是根据功率不变,其电流是要增大的,说明一下负载是压缩机

楼主:
就这个问题,我想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为何线电流是两小一大?如果线电流是两大一小,现在假设电机其他都没有问题就仅针对这三个接触器可能引起的问题来说,会是哪一个接触器引起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请你换成好的接触器以后再测量电流,要不会造成误判断,最好换一套新接触器,电缆也要换,

如果换了接触器电机电流还是老样子,线缆也没问题,热继电器也没问题的话,就是电机的问题啦,

用分区法和替换法判断故障,自然水落石出

网友E:
好象楼主要“最好有数学分析过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F:
线圈可能有轻微击穿.

网友G:
都是怎么了?楼主已经说了换接触器后三相平衡哦

网友H:
电流是两小一大是因为有两相绕组的线电压变小造成的,如果线电流是两大一小,小的那一相绕组在电机内部接触不良,线电压变小

网友I:
呵呵.大家也真是的.分析问题也要看明白人家说的嘛... 不要没有看明白就乱分析....是吧.三楼的分析没错.  同意

网友J:
根据所提供的数据,45KW的电动机在正常运行时,额定电流一般在90A左右,按上面所提供的数据是26,50,30A,按50A来计算电动机只达到55%,那么电动机与压缩机不匹配,45KW电动机空载运行时能达到额定电流的30%,也就是27A。如电动机性能不好的话,空载电流还会跟大。那么造成如此后果只有一种情况,网路电压太低或者不平衡。网络电压不平衡原因是,线路阻抗不平衡。也就是线路中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线路长度不一样。

网友K:
先检查下外部电路,看看接触部分有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全部排除以后再测量下电机的3相是否平衡,有无短路想象

网友L(2011-03-22):
这是我的分析
如图
如果接触器A触点坏掉,那就相当于压降在AC“,所以AA”,CC",两处电压小于380 因此两处电流较小,BB"电压正常,所以电流高

网友L:
这是图忘了点上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