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如何计算?感应电动势如何计算?他们之间的数学关系是什么?

网友A:
这些东西很多电机教科书上都有,可以自己去查查!

网友B:
必须知道定子电阻,转子等效电阻,定子漏电抗,转子等效漏电抗以及主电抗(对应互感磁通的部分),然后估计此时的工作状况(滑差率),并假设电压、电流正弦,就可以通过对应于定子每相的等效相量电路计算转子电流,再通过绕组的一些信息进行折算,从而得到实际转子电流。

你的电机转子发热严重是吧?另有原因的

网友C:
P=根3*U*I*cosa

楼主:
转子发热不严重,震动也再规定范围内,就是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

网友B:
与转子关系不大,如果转子有问题,表现为电机无力,空载电流大等等

你仔细检查一下定子吧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台同型号的电机,把故障的那台转子,装到另一台上,问题就暴露出来啦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