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设备上有8个PT100铂电阻信号、一个压力模拟量信号、一个开关量信号。现在要做的是在设备上安装显示器,能显示上面所有的信号,并能预留通讯口给PLC。

我的想法是安装台达的PLC读取这些信号,并在台达文本显示器上显示,文本显示器或PLC留通讯口。

但是我发觉这样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因为我们的设备是成批生产的。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一体式的设备既能读取,又能显示的设备??

网友A:
呵呵;
台达的成本还不能接受就不好办了;

网友B:
那可以考虑用国产的啊.台达的不是很贵的呀

网友C:
国产的考虑一下信捷,我厂里染色车间的烘毛机有六路温度就是用信捷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D:
10路模拟量还要带显示?只有定做了.批量大应该在200~300RMB可搞定.小批量就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路模拟量还要带显示?只有定做了.批量大应该在200~300RMB可搞定.小批量就难说..........

谢谢,我也准备定做,如果按平常一样配置PLC和文本显示器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E:
选一个多路巡检仪,或者找仪表厂定做一个多路显示的仪表,成本会低很多的

网友F:
同意楼上,12路的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