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我用的台达PLC,WPLSOFT-2.08软件,程序编好,做好注释,保存好.
可每次电脑从新启动后,注释就没有了,反复试过好多次,都无法保存好注释.
请教各位.

网友A:
你单独保存一下注释试试

网友B:
好像注释在下载到PLC里后就没有了。在编程里应该可以保存,估计是你的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我的也是同一问题,等高手指点,谢了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呢?难道问题很难?

网友D:
我遇到过注释不见的情况 ,是从一个机器拷另一个机器时出现,另外如果另存的话也会不见注释,通过改其保存文件夹下的.dev(忘了具体哪个了)   解决问题

网友E(2019-09-20):
同样的疑惑,行批注与区段批注总是莫名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