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我正在使用富士伺服。型号:伺服放大器:RYC401D3-VVT2
伺服电机:GYS401DC2-T2C
用富士的PLC定位模块是NPIF-MP2,请教各位如何做控制使伺服电机能变速运行。

网友A:
我还没用过,富士的

网友B:
没用过富士的,但都差不多,就说一下
首先你的系统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如果是位置控制,应该有个可以变速的命令,先在相应位置写下要变速的速度
使能变速
差不多就这些吧

楼主:
速度和位置都要控制,你有做过的程序吗?如果有请发个给我好吗?讲解一下,我不是很懂。我的邮箱是aixintx@live.cn.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