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现在的西门子显示器升级后原来很多用Protool编写的显示器程序能不能直接转换到WinCC flexible 的显示器程序,如何转换?

网友A:
在Wincc Flexible中打开,在打开类型中选择Protool的文档类型,接下来系统会自动转换~~

网友B:
没有用过,你打西门子技术支持啊,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打开时将文件类型设成TROTOOL项目,就可以打开PROTOOL文件,打开过程中会自动转换。

网友D(2013-10-23):
打开时有页面没有数据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