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有三台水泵a,b,c,供水母管上有一压力变送器,

要求是正常工作时一台运行,其他两台备用,

如果母管压力低一定值(Px)时,延时起其中一台备用泵,
若备用起后,压力还低,起另一台备用泵
若压力达到一定值(Py)时,延时停下其中一台泵
请教采用何种方法选择起备用泵的顺序,

网友A:
先启动先停
后启动后停

事先设好是哪台备用泵先启动就OK

楼主:
能否详细说一下,这三台的组态该如何作,主要时压力低联起这一块,
启动一台后,把另外两台在画面选择到自动,这时是两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