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精度

楼主(2008-11-13):
我最近做一个贴标工程,用的是日立ADA2/ADAX4的伺服系统,和台达的DVP-EH,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为32768:10000.我采用PLC的中断控制,一接收到传感器下降源信号时马上停止脉冲输出,采用加减速控制.但是贴标出来后的差距都有2-3MM,哪个高手可以给我些提示.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速度控制吗?
不知道一个脉冲对应是多少MM?
如果脉冲精度足够高的话,应该是光标方面的问题.

网友B:
首先我不清楚你要控制的机构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你的控制方有问题,还有不知道你电子齿轮比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用位置控制方式,那有没计算每具脉冲机构对走多少个距离.还有一般伺服停机不会通过外部感应器来控制停机,不管你是用的是不是中断.这样是无法达到你所需的位停机的,必须通PLC位置专用指令来控制其加减速起停和具体走了多少个脉冲.

网友C:
利用外部传感器中断停机,做到几个丝的精度也没问题。中断到来后,PLC再发出规定数量的脉冲数(减速停机的方式不太理想),不过要考虑中断信号(毛刺)的影响,采用程序方法可处理毛刺问题。

网友D:
出标机用步进就够了,指令用JOG.贴标可以连续进行.其实你用停止的方法不但精度差而且速度也慢啊.我做过的贴标机(不知道是否与你的一样)每分钟连续贴250贴,更本不可能停机的.最后的问题是打标(打印)机的速度跟不上了才降低贴标速度到220贴的.其实控制不是问题,你要多考虑机械的问题,一些进口的设备机械上有许多先进技术值得学习借鉴,不要光想用PLC去解决机械问题,那不现实.

网友E:
我也在用伺服做一个系统,好多不懂得,多看看这里的东西有好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我的伺服电机一个脉冲大概是2.1个司,没有用绝对定位指令是因为客户随时可能生产其他产品而用其他长度的标签.请问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

楼主:
我采用步进电机做过,误差<1MM,但是速度跟不上,后来改用伺服了.我想伺服的精度没可能比步进的差啊

网友F:
不管是步进还是伺服,控制不好同样没有精度,控制好了,步进只是速度慢一些,好的步进性能差不多接近伺服了。我觉得你的机器就不要用什么传感器之类的了,如果是我,我会用绝村位置控制方式。在触摸屏上直接调位置。要多少走多少。可以精确到0.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