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线柜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最近一个工程,客户只提供总电源,我们这个工程最大负荷为400KW,三个高压柜,一个低压柜,附带着几个检修箱。
我设计的进线柜,包括一个真空断路器 DZ20-630/3300 1000A
三个电流互感器。这样不全吧 以前没设计过,求助!

楼主:
下面是一排接线柱

网友A:
要是带变频器的我可以帮你一下

楼主:
没变频器的,低压柜里也就是几个功率小的电机,带一个控制器。

网友B:
没有刀开关吗?
也就是隔离开关
断路器上面要有隔离开关的啊?
母线排下面有几路负载还要有几路断路器啊!!!

楼主:
有刀开关,母线排下面不需要断路器了吧,下一级有断路器的。

网友C:
电源先进隔离开关,然后进断路器,断路器出来接母排然后再分支。400千瓦的功率没考虑补偿柜呀。

网友D:
要看进线的电压等级,隔离开关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补偿柜,呵呵 里面有什么器件

网友E:
最好加装欠电压继电器
相序保护继电器
过电流保护装置【过流保护和速断保护,,不知你们那里叫什么】
高压柜不要忘啦机械连锁【通电打不开门】

等等,好多来

网友C:
电容无功补偿。

网友F:
400KW也不小了.要加的东西很多要认真考虑.

楼主:
我加保护器好了

网友G:
高压部分应该有进线柜,隔离开关,断路器,保护
然后是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高供高计
接下来就是出线柜,出线柜大多数是一个负荷开关加一组熔断器组成
还有一个UPS做高压部分的不间断的操作电源,如果不要也是可以的,就是在停电的时候要手动储能而已(很累哦- -)
电容补偿就放在低压部分好了

网友H:
400KW要考虑电容补偿柜,电机多的话是必要的.

网友I:
400KW的电机应该是高压电机,应该有综保装置

楼主:
不是400KWD的电机,是总的负荷400KW

网友J:
小的东西有吧.比如指示的些东西,铜牌是不可以少的 楼主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