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怎么接线,热继电器还用不用?

网友A:
调速器供电,励磁输出,测速反馈。

网友B:
热继电器当然要用,这个是用来保护电机过载用的,控制器的接线看接线图呀。

网友C:
热继电器当然用了,是保护电机的.控制器只能控制转差离合器.励磁输出,测速反馈要接到调速器内的.

网友D:
交流电机直接与动力电源连接,之间串接空开及热保护,电机通电后在额定转速下运行,通过调节滑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可使调速器输出轴转动,采用闭环转速控制,即可保持输出轴转速与给定一致。

网友E:
热继电器要用。

网友F:
热继电器要用,调速器只供电励磁输出,测速反馈。

网友G:
热继电器用来保护电动机。起他的不太清楚

楼主:
一直用变频器来着,可是电磁调速电机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