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仿真软件

楼主(2008-11-13):
怎么不能用啊?急死我了

网友A:
你应该贴张图说明,否则谁也无办法~~

楼主:
怎么把仿真软件的界面保存下来啊?
不会啊!
就是导入程序后不能运行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三菱的GX-Simulator是必须在开启GX Developer并打开程序(或者新建)后方能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D:
关于三菱仿真软件操作的问题,最近论坛讨论了好几个贴子,去搜索一下。

网友E:
以前有好几个帖子都贴过图的

网友F:
打开程序,点击“工具”中“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