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12位的转换速率是多少啊?
和采样速率有区别吗?

网友A:
你用的PLC还是什么?
问问题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B: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单片机上用的A/D

网友C:
看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D: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是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AD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积分型AD的转换时间是毫秒级属低速AD,逐次比 较型AD是微秒级属中速AD,全并行/串并行型AD可达到纳秒级。采样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为了保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 (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因此有人习惯上将转换速率在数值上等同于采样速率也是可以接受的。常用单位是ksps和Msps,表 示每秒采样千/百万次(kilo / 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

网友E:
我觉得问问题前,先把手头资料好好看看才好。

网友A:
呵呵;
单片机要查对应的参数才能定;
转换速率是指变换一次所需的时间;
采样周期则是每隔多长时间去读这些数据;
你可以把采样周期设成转换速率的几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
因为有个深圳的微机代理尚上门推销产品,说他的微机A/D是十二位的,转换速率快,我又不懂所以才发的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