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大家能不能给说说啊

楼主:
停电时先断开哪个啊?

网友A:
先断隔离吧开关吧

网友B:
停电时,先断开负荷开关【断路器】
后断开隔离开关

送电时,先合上隔离开关
后合上负荷开关【断路器】

严禁带负荷----操作隔离开关

有时会爆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D:
停电时,先断开负荷开关【断路器】
后断开隔离开关

送电时,先合上隔离开关
后合上负荷开关【断路器】

严禁带负荷----操作隔离开关

负载大时会爆

网友E:
一般控制柜在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断路器)之间均安装辅助接点联动,在误操作隔离开关时,会自动断开负荷开关(断路器),防止事故的发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对

楼主:
学习了,如果遇见下进线的柜子怎么办?

网友G:
4楼说得很对

网友H:
先断开负荷开关【断路器

楼主:
就是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断路器是可以带负荷操作的吧?
隔离开关好象没有灭弧装置!

网友I(2008-12-21):
主要判断依据是断路器有灭弧的作用

网友J:
停电先停断路器,后停隔离开关。现在一般都是中置手车柜,只有先停断路器才能拉出小车。

网友D:
遇见下进线的柜子也是
先停断路器,后停隔离开关
送电时相反

网友K:
送电时先送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再送电源侧的隔离开关,最后送断路器,停电顺序相反。下进线柜的也一样的

网友L:
先说开关作用吧  隔离开关是为了建立回路明显断开点而保证负荷侧安全的  断路器是设计为切断负荷电流 或短路电流的  所以同一回路  断电时:先切断路器 后切隔离开关  合闸时相反

网友M:
停电 先停负荷侧断路器,在拉下负荷侧隔离开关 在拉电源隔离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