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键

楼主(2008-11-13):
设备要用到十字键作程序选择,原来没用过,不知什么样的?问三菱他们也没有,市场能买到吗?望用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A:
玩具遥控的那种电子市场多的是.可用ARWS指令控制(当然也可作为普通输入点处理).

网友B:
不可以替换吗,可以用文本上的上下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