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MV黑屏

楼主(2008-11-13):
昨天刚开始还是好好的,但是DOWN下去一个程序,重新启动后就一直黑屏,按哪儿都没反应。电源灯还是亮的,CPU指示灯在刚开的时候也是亮的,过一会自己就灭了。跟电脑和PLC都通讯不上,通讯指示灯也不亮。。

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MT506,MT508,MT510我用的很多,但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你的这台用了多久了?

网友B:
建议直接找厂商解决问题.

网友C:
你的情况一般就是软件版本用错了,建议去我们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上下载最新的EB500 2.7.4
W:Window首先将窗口理念引进触摸屏
E:Electronic以32位RISC处理器为核心的电子平台
I:Information以最简易的方式达成人机沟通
N:Network 配备以太网口达成讯息交流无障碍的境界

网友D:
可换个用户程序先写进去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屏是新的。。软件刚开始用的是ED500的老版本,结果下载下去就黑了。现在重新找了一个,ED500 V2.73版本,但是连接上去,屏幕根本没有反映。。。唉。。是不是得送厂家修理了啊?

网友B:
早就建议你直接找厂家了;或者找你的供应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