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我们的机床在回原点的时候不是很稳定,大约差5个毫米,丝杠螺距是十个毫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机械上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的。拜托各位高人了啊

网友A:
一般回原点用的是常闭接近开关,开关要从亮到不亮,再到亮,第二次刚亮的时候,机床就停在原点了。
不亮到亮这段的距离要大于你的丝杠螺距,也就是要大于10mm长,你检查一下
再者,你说清楚一点,原先精度是多少,后来动了什么,等等。这样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B:
是多走了还是少走了?表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