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新群27498543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如果要使用一台PLC,并且用计算机编程序那么首先你要在计算机上安装该品牌PLC的编程软件并且拥有一根计算机连接PLC的连接线!将程序传进PLC就可以正常的使用PLC了!
先用一个例子介绍PLC的外部接线
用三菱FX1S 实现开关量的输入输出!
一个最简单的自锁线路介绍PLC的内部梯形图及外部接线!
如果你能弄明白这些那最基本的开关量处理的工程你就可以完成了!
而如果你要使用模拟量等那就要看你的PLC必须拥有DA,AD模块也就是数字量到模拟量!模拟量到数字量的一个转换模块!像欧姆龙的CP1H本身自带了模拟量模块,而三菱FX1S本身并没有此模块!如果要在FX1S上使用模拟量那就必须加装模拟量模块!
好了今天先讲这些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请加群27498543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A: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B:
讲的不错,我是做技术加业务的
fanzm022310@163.com

网友C:
呵呵;FX1S处理模拟量可是有点问题;
除了BD板可以加2路输入或1路输出外,没有其它办法;
而且加这个板后有的板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处理模拟量建议换FX1N或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