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压

楼主(2008-11-13):
谁对电机比较明白,请教个问题,客户提供的电压为380V,我选220/380还是380/660的电机?

另外,一般来说,客户提供的这个电压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应该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如果客户只给了一个电压,比如单独给一个380或660,那我选电机是选220/380还是380/660? 我们公司现在给选的是380/660,有没有问题?

唉,四年大学白上了,这玩艺越想越糊涂,哪位明白人给讲讲吧!

楼主:
那么多问题要是都明白的话挨个给解决下呗,谢谢了

网友A:
1、是线电压,就是火线于火线之间的电压,电压是380v,也就是常说的400v或是0.4kv ,
2、电机一般选380/220的,这种电机常见,当然你选380/660 也可
3、客户提供的是线电压,也就是常说的三相四线或是三相五线,

网友B:
这个电压是线电压,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应该是线电压,星型接法的电机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三角型接法的电机线电压和相电压相等,客户提供的电压为380V,你应该选220/380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线电压,电机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应该是线电压,星型接法的电机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三角型接法的电机线电压和相电压相等,客户提供的电压为380V,你应该选220/380的电机.

网友D:
补充4楼的
如果你选220/380的电机,那么电机接线时接成△形或Y形都可以;如果你选380/660的电机,那么电机接线时就要接成△形,不能接成Y形。

网友E:
电机380/220V正常运行的电机,主要是应用在两种接法星形和三角形,
如果角形接法的380V电机,转换为星形又可以正常运行在660V电压上。以此类推

网友F:
我想还是选380/220V的比较好点吧!

网友G:
220/380V接线方式:220三角形,380V星形
380/660V接线方式:380三角形,660V星形

网友H:
哪种便宜选择哪种。

网友I:
还是220/380的比较常用,因为在有一些进口设备上的线电压是220的。

网友J:
学了一招

楼主:
我们的电机正常工作时星接启动角接运行,一般称为星三角启动;有那种启动运行都是星接的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