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FX2N使用232DB通信板,在没有设置D8120时,通信正常,当将D8120设置为HE891,并下载到PLC之后,电脑就无法通过232DB与PLC通信了????显示的错误对话框和"把通信电缆了拔了"一样的内容.
本人要用VB与PLC通信,现在好象VB也与PLC也通信不上了,什么原因哦
通信电缆等一切正常,我确定是因为设了D8120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A:
你VB设的COM口属性是怎么样的,照说明书把D8120也设成什么样的。你没有设置D8120以前它里面一定有赋值了,否则新PLC的赋值是0,你是联不上的。

网友B:
如果D8120设置正确的话,通讯是没问题的。改D8120后要断电一次。

网友C:
呵呵;更改后可能通讯设置与电脑的就不一样了,所以通讯不上;
可以用SC-09连上PLC自带的编程口再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