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电机与断路器选择比例

网友A:
一般应是断路器额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的1.4

网友B:
断路器的选择往往跟经验有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有一定的差异。我的选择是:
通常轻载选择1.2~1.5倍(这个是长期运行选择的依据)的额定电流;重载1.5~2.0倍。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根据脱扣电流(这个才是启动电流的选择依据)来计算,通常电机启动电流在5~7倍额定电流,那么在选择断路器的时候通常需要选择C型或者D型。C型通常是7~10倍的脱扣电流,D型通常是10~20倍
还有的经验是选用进口品牌,可以考虑将系数偏低,国产的话系数提高些。

网友C:
分断用2.5倍。保护用1.2~1.5倍。

网友D:
2倍最好

网友E:
动力时我选用D型1.2--1.4倍

网友F:
断路器我一般选2倍,电机过载保护用热继电器。

网友G:
一般我都是选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