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各位高手!
现想咨询以下,伺服电机是如何选配的?
如果我现在有台机器,的工作台和上面的工件是6公斤,那么我应该选配多大的伺服马达,应该如何计算呢?还需要哪些参数?
请高手不吝赐教!
感激不尽!

网友A:
以电机的扭矩为主要依据,要计算出设备需要电机提供多大扭矩,再考虑电机转速,反馈方式(增量还是绝对值反馈)的要求,来选择电机。

网友B:
只有重量是不够的,要看你的系统的动作方向,是电机带动上下走,还是平着左右走。这两种安装方式下,同样重量,对电机来说,需要的扭矩是不同的。
楼上说的对,扭矩是主要依据,其次是惯量,转速等

网友C:
主要是扭矩、惯量等
如果是三菱的电机,可以利用三菱的一个容量选择软件

网友D:
学习一下了啊,我也在做这个工程,选型是别人选好的,我不知道怎么选的

网友C:
电机一般是机械工程师选的
当然做电气的也能正确选用也好啊

网友E:
楼上的:请问你那个是什么软件啊?有没有下载?

网友C:
三菱网站上有下载的
名称是   MR-J2S容量选择软件(伺服系统通用)
在 “手册下载” 里面找 “ 运动控制及伺服”再翻到第二页

楼主:
谢谢这么多高手的答复!”以电机的扭矩为主要依据,要计算出设备需要电机提供多大扭矩“,这个扭矩具体应该怎么算呢?假入我是水平的,马达与伺服直接连接,上面的工作台和工件的最大载重10公斤,那我怎么计算呢?
再考虑电机转速2500,反馈方式绝对值反馈的要求,来选择电机。这些我都不是很清楚,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C:
如果不会算
可以用上边的那个软件试着选择下看看

楼主:
真的没有什么计算的公式,及方法吗?非要采用软件计算吗?我想有公式的话,大致估算以下!这样有客户问起来,也很方便回答了!若是每次客户问起怎么选,都要抱着哪个软件,那真是太麻烦了,而且给别人的印象也不好!谢谢了!

网友C:
那你可能仅仅知道电气方面的知识还不够
还要去学习下机械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B:
先算出你那个重量在导轨上行走时需要的水平推力
再根据丝杠的螺旋升角和水平力算出扭矩
算起来确实很麻烦,机械工程师一般的也不会算

网友F:
谁能吧这个软件给汉化一下就好了,谁能翻译下抓图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