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请问,电动机原来是铝线绕组,要改换成铜线绕组,在导线截面积上要如何换算,以及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先行谢过,如能够详细描述,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测出铝线的线径,查一下表,看通过的电流是多大,对比铜线使用多大规格的,

其他方面按照工艺要求办,按普通电机重绕工艺即可,

网友B:
测出铝线的线径,查一下表,看通过的电流是多大,对比铜线使用多大规格的

网友A:
拆旧绕组时,最好采用冷拆法,不要用火烧,会损坏矽钢片的层间绝缘,造成修复的电机铁损过大,引起空载电流过大,导致电机出力降低

网友C:
铝改铜少一号,比例6的铝可以换成4的铜

楼主:
有公式吗?我的书查不到

网友D:
横截面积乘一百分之80    就行

网友E:
电工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