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以前用星三角启动18.5的电机老是烧保险丝,换成滑差电机慢慢调速可行吗?

网友A:
可行,但安个变频器成本也不会比滑差电机高多少。

网友B:
你到底是要节能还是调速,如果是调速用可以,要说节能就用变频器吧。

网友C:
引风机的电机功率不会太小吧?用滑差是否划算?还不如用变频器。

网友D:
滑差离合器调速,不会节能,因为它的效率很低,变频器可以节能,两套方案自己权衡。各有利弊。因为不是调频电机做调频控制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