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cs400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有柜子图纸~~急呀~~~[讨论][求助]

楼主(2008-11-13):
acs400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供水压力上下限如何调节?是在变频器里还是在pcs(921)里?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应该在变频器里面调,有个上限频率设置的

网友B:
ABB401变频器用在水泵上,使用睡眠功能时:下限设20hz,上限设52hz,
至于是哪一条命令,我手里没有说明书,你从网上搜搜看能否找到,然后发给我,我以前用过20多台ABB
ABB 的说明书,苦涩难懂-----可能是直译过来的

楼主:
供水压力上下限如何调节?我说的是压力呀~~~郁闷~~~如何设定?

网友C:
变频器里可以调节的啊

网友B:
两泵轮流工作:1401、1402=29
8109、8110、8111=120hz
8115=3600【最大】
8117=1
8118=轮流工作的时间 例如:8【h]
8119=40--50%
8120=4
2007=20hz
4014=大于22 【睡眠功能】
AI1压力设定0--10v
AI2压力反馈0--10v
4015=75%【睡眠唤醒】
本设置功能有:恒压供水------有睡眠功能【无用水时自动停机,靠止回阀关断保持压力,有用水时自动开泵,真正的变频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