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以下例子是以三菱QPLC为例,定位模块用的是QD75
首先看一下硬件接线,如下图
定位中的变速控制时,要给PLC一个变速请求,这时PLC会将已保存的新速度值写入电机的运行速度,以达到以新速度来运行。这个变速请求,可以是从PLC CPU设置信号(如触摸屏上的输入),也可以是外部信号,以下分别摘录书上的例子,与我编程的开头例子:
图1 定位启动
图2 从PLC CPU设置变速
图3 从外部命令信号设置变速

网友A:
学习了,楼主可否用西门子的做下,对伺服变频这方面不是很懂,对三菱的还不了解

楼主:
不好意思,西门子的我还没有用过,手册也没有看过,不过正想研究一下,有机会共同讨论

网友B:
刚看到,谢谢了,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