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触摸屏是MT506LV的,而EB500里面只有MT506L的有影响吗 ,怎么下载之后不会出现画面呢

网友A:
软件需要升级了.

网友B:
呵呵;下载后要重启一下,或后面的复位按钮按一下才能进入用户画面;

楼主:
后面的复位按钮按一下才能进入用户画面和我把屏的电源重启是不是一样的.
那个软件升级怎么升级,有网址吗?

网友C:
可能是窗口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