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请教各位下,MOV指令看编程手册是传输的指令.但不明白它传输的字节到目标地址后有什么作用?做逻辑运算还是做什么其它处理?

网友A:
PLC不仅要处理开关量
还要处理一些数据,处理数据时就会用到数据传送
举个例子定位时的脉冲数,当要定位不同的距离时,就可以向存放脉冲数的地址里传送不同的数据

楼主:
感觉有些高深些,哪上升沿和下降沿主要做为输出后,再做为输入用吗?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主要是取条件成立的那一时刻的信号,通常是当时PLC的一次扫描时间
看来是个初学者
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些你用仿真做下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B:
存储用的

网友C:
这些指令的用法编程手册上有介绍,具体用在什么场合建议去看一些例子。

网友D:
mov为传送命令,通常为变换数据而使用。一般机器的数据传输用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命令了。如:把D100里的面的数据改变成D110里面的值。那就用MOV  D110  D100.这个时候D100=D110.又例: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现在的机器在D110=500位置.要把机器走到D110=300的位置去。MOV  k300  D110.这时机器向300的位置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