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我在选型时看到300的模拟量模块有一个6ES7331-1KF01-0AB0的标明没有24V,而其他几个都有,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表示这个型号的需要外接24V电源给变送器,我的变送器是两线制接线,24V的,我以前用仪表时是接一个配电器,由配电器给变送器送24V电源并采集信号,然后再输出一个4-20mA给仪表输入端,如果我采用这种方式,将配电器的4-20mA输出给这个无24V的信号模块可以吗,如果是有24V的模块,我还用再接配电器么。第一次用300,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看到哪里写的?我用的这个模块与其他的都一样的啊

网友B:
7KF01你无需关注,你需要使用7KF02模块来使用~~7KF01已经停产了~~

网友C:
变送器也有内置电源的呀,但是这个和模块的24V的电源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
SM331上应当也需要接DC24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