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公司每台设备我以前都是用空气开关做总电源开关的,
一般是20--63A等级不等,现在公司负责人说要节约成本,要求将空气开关改成熔断器控制, 因为一般情况下客户也都在外部备用有一个空气开关电源的,】
我想这样不是很安全,
各位同仁发表一下看法怎么样!

网友A:
你老板也太能省了吧!几个空开都舍不得.

楼主:
o(∩_∩)o...!!
有没有高见呢,
不过我看有些设备上面确实是没有空气开关的,都是用熔断器控制的,
像一些大众化的车铣磨床之类。

网友B:
主要是不方面,我厂里有几个电子毛斗里面就是用熔断器的,烧过一次由于没有同规格的更换,后来改成断路器了。

网友C:
如果这个成本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要开厂了。

网友D:
不建议采用熔断器替代断路器

DZ47系列开关,像德力西的价格才25元甚至更低,杂牌子只有12元--15元,比熔断器安全好用

楼主:
是到也是,
像机械设备用漏电开关好还是一般的断路器加接地保护好呢

网友E:
现在很多超小的电器和家庭都用空开,安全第一.不用这样小气!价廉还要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