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各位同仁:
         用漏电开关控制,或是接地保护那个更加保险呢,
不好意思我一直不是很了解。
望指教!!

网友A:
用漏电开关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好要接地保护

网友B:
还是要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并用较安全,单独采用也可,但各有优劣

网友C:
还是保护接地稳当,你用漏保 选择质量差点就很容易跳 很麻烦。

网友D:
两者都用才正确!
如果只用漏电开关,那么电器漏电了漏电开关可能不动作.等到人摸对漏电电器时才动作,那时人也被电麻了.
如果只用接地保护,那么电器漏电了电流就从接地保护流走,这时保险丝会断,但如果保险丝过大断不了,那么电器可能会起火

网友E:
三相五线,双用保护.

网友F:
二个都要用;

网友G:
直接用漏电就行

网友H:
2个文明建设,2手都要抓,2手都要硬.

网友I:
有安全隐患的场所,使用漏电保护器,有条件的接上保护地线或是保护零线【看你的供电系统是TN--C还是TN--S还是TN--C--S】,没条件的接地

在要求设备有高可靠性工作的地方,比如:消防水泵控制柜等等,决不允许使用漏电保护器控制电源端!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J:
两者都用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