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帮忙发一个 邮箱 wujianfengx@163.com
输入法怎么和 WIN/C 不一样  新手
还有 步进程序 前一个 M8002-【SET SO】   最后SET SO返回  为什么提示双线圈
各位大大指教  谢

网友A:
指令是一样的呀,没有什么不同的.

楼主:
帮忙 给一个 在GX Developer   fx1n 下画的 步进指令的片段
我输入 STL S  就直接成------------------------------------------------【STL SO】
            S0
为何和    【STL】-----------------------------(y001)不同
大哥指教
新手

楼主:
|----------|M8002|----------------------------[SET S0]
|--------------------------------------------------[STL S0]
                     '
                     '
          x022    '
|-----------|\|-------------------------------------[stl   so]
|----------------------------------------------------[RET]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最后程序检查出现 双线圈

网友B:
GX Developer 与FXGP-WIN-C的用法是一样的;
GX Developer也可以打开FXGP-WIN-C的程序;

楼主:
帮忙解答

楼主:
upload=bmp]uploadImages6/200811141581878349.bmp[/upload]
头和尾就这样  但是分析的时候提示 双线圈
请问各位大大  怎么解决这双线圈?[

网友B:
82步有问题;

网友C:
82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其它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D:
发了一个程序到您家邮箱了,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