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前几年改装了这么一个东西。挤形机加牵引机,挤形机用了一个80点的,牵引机用了一个64点的。外部开关把输入口差不多用完了。程序并不大,只是接线太多,二个人装线,搞了半个月才搞完。

网友B:
你是想给我们看你的成功案例呢,还是想干什么,楼主?

网友C:
就那几个字的问题,楼主也太懒了吧
这样怎么行哦

网友D(2010-03-21):
没见到程序啊

网友E(2010-06-18):
没见到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