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PLC

楼主(2008-11-14):
有没有用科威自控的嵌入式PLC,效果怎么样?如何抗干扰?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但功能没这么多: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plc%2Dcontrol

楼主:
黄石科威自控的这种PLC是如何将梯形图语言嵌入到单片机中的?

网友A:
将PLC语言(梯形图语言)嵌入到单片机中,使单片机产品的二次开发从使用汇编变为使用梯形图指令编程,获取了商品梯形图编程平台所提供的各种强大的应用功能。我们称用于单片机产品开发、自身具有强大功能的梯形图语言编程的装置为嵌入式PLC。

如何将梯形图语言嵌入到单片机中去,那是开发商的事情。除非你想自己做这个产品,否则不必知道(单片机高手只要了解PLC 的协议和硬件地址,很容易就能开发出来的)。

如果只谈使用,那就真的很简单了:只要会用三菱编程软件就可以象用三菱PLC 一样使用这个“嵌入式PLC”。当然“嵌入”式有PLC没有的优点,就是这些底层程序也象应用程序一样可以修改、增加、删除的。传统PLC主机没有的功能(如串行数码显示)可以很简单地增加一小段程序再加个二线硬件接口就出来了:

网友B(2008-12-26):
www.kwzk.com   这是他们的网站;
你可以上去查一下对应的PLC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