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摇臂上下点,电机PLC控制,如何做到.起动外来信号,停止是接近开关控制.

网友A:
那不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嘛,问题在于楼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接近开关控制,那么电机是有惯性的,不会接近开关信号就马上停止的,这样的话每一次上下的停止点会不同~~因此楼主可能需要多级接近开关并且电机需要带有刹车装置~~

如果只是一个实验(或者是学校的作业)那么就理想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普通的电机?
要考虑精度,程序倒是简单;

网友C:
如果系统上有减速机,停车就没有问题
最好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有电机的制动

网友D:
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网友E:
没必要用PLC吧

网友F:
电机正反转,我建议用行程开关,

网友G:
就是一个电机的正反转呀,可以用限位开关在上下两个点来控制啊

楼主:
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动,带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