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三相异步电机50KW,负载工作转速10-100RPM,要求在低转速如10-20RPM时具有较高的扭矩,现在用变频调速在低速时感觉扭矩偏小;
请问:是否需要增加电机功率?是否需要增大减速比?或者改用其它调速方式?怎样做最经济?

网友A: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

网友B:
这么大的东西才10~100转?少见多怪了。如果是4极电机就用1:15的减速机了。不管怎么说,这个调速范围太大了,不是很理想。要不用12极的电机再加减速机试试了。电机转速低了很容易发热,主要是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C:
上面说的很对啊

网友D:
增大减速比。电机在低频下运行会发热,而且扭矩不够。
另外某些矢量变频器在加反馈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低频怔的扭矩,但电机要加独立散热风扇。

网友E:
这么少的转速,一般的变频器是达不到需要的转矩的。建议想想其他办法。而且低频,电机发热。

网友F:
你要求的调速区间太大,照顾了小的,大的就不行,照顾了高速,低速又不行,如果允许,就用伺服吧,但应该是相当的贵啊

网友A:
嘿嘿,50千瓦的伺服一套可能要几十万吧,应该加减速机就可以。

网友G:
还是加台减速机吧,出力大

网友H:
呵呵;用变频器与老来的变速箱传比相比,低速时的力矩当然是不一样了;
变频器从低速到高速都是恒转矩的;
变速箱低速时转矩是成倍长的,比如10转时的力矩理论上是100转时的10倍;

楼主:
现在采用的四级电机,减速机1:9,采用变频调速,低速时(10-20RPM)扭矩不够(低速较高速负载更大),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I:
换1:15的减速机,最高转速能比能满足生产要求?

能的话就赶紧换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采用的四级电机,减速机1:9,采用变频调速,低速时(10-20RPM)扭矩不够(低速较高速负载更大),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那末,以现在的情况为例,10r/min的时候,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仅仅3Hz,100r/min的时候,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30Hz左右。达不到电机的额定运行频率50Hz。
若想不改变目前的机械传动结构,那么只有发挥电机的外特性能力了。将电机采用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将电机的驱动改为矢量控制或者DTC直接转矩控制。既可提高电机的驱动转矩达到3150Nm(电机按照55kW,4极,减速箱变比1:9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