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启动

楼主(2008-11-14):
15KW电机直接启动,还是三角启动。?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带的什么负载,你的电网是否允许你直接启动,但最好用三角启动

楼主:
我们的电网是电厂

网友B:
是看你单位的变压器容量,要满足起动电流,变压器容量许可直接起动就行了

网友C:
小负荷比如像水泵、风机等,可以直接启动
中等负荷可以用星三角启动,但是美中不足是加了三根线
重负荷用自偶降压启动

建议用变频器启动或是用软启动

网友D:
安照要求是十五千瓦要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最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F:
直接启动

网友G: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如果是重载启动,用变频器,如果是轻载.用星三角.

网友I:
^_^如果电源许可,直接启动就可以,^_^55千瓦一下我们都是直接起的,没事。不过要是民用一般要用星三角。好像是分界点一般选在22千瓦以上。

网友J:
直接启动的话,你整备用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K:
直接启动
接触器可选大一级

网友L:
启停不频繁的话用60A接触器直接启动

网友M:
我单位所有110kw以下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

网友N:
楼上的朋友,你是什么单位的,110KW都直接启动

网友C:
变压器容量较大的话,15KW的可以直接启动

不要误会啦

网友O:
我可服你了,你什么单位的啊?

网友P:
直接启动就行,星三角启动不好用,易坏

楼主:
我倾向于直接启动,星三角浪费电缆。

网友Q:
负载轻就直接来了,如果是重的话就用三角了!
还有电网和变压器容量,15KW电网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R:
可以直接起动,最好有星角起动.

网友O:
直接启动应该没问题,但是接触器要选大点

网友S:
15kW的电机最好降压启动,10kW以上的电动机都推荐用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T:
楼主说的意思可能是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启动,我在设计的时候一般考虑30KW及以上的电机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U:
你可以根据现场和你们的情况来决定,最后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V(2008-12-14):
在你那变压器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直起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单位的90KW的电机就是直起的,很容易的,但是接触器要用好的,我们用的时施耐德的LCD F185的接触器

网友W:
基本上十五KW都是直接启动,用CJX2-5011的用得很好, 我经常装,都没坏,

网友X:
只要启动时电源电压降不到10%就可以直接启动。我自己设计最大的直接启动的电机功率是45KW,钢厂用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网是电厂
你的回答很模糊,

网友Z:
15KW,用星三角好一点。

网友AA:
有的 回答太不负责了

15KW就应该用星三启动了 这样对谁都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M:
我单位所有110kw以下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
你们单位很强大,电网也很强大

网友AB:
15KW就应该用星三启动了 这样对谁都好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网是电厂
你们单位很强大,电网也很强大

楼主(2009-02-05):
呵呵 大家的意见直接启动比较多

网友AC:
10KW以上就应该用星三了,不过如果变压器允许的话,直接启动也可以.如果启动频繁或重载启动就要用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