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我们公司一个现场经验很丰富的电气工程师,说功率大的电机需要的电缆三相线的就可以,接地接在接地桩上用扁铁。我觉得用三相四线制的电缆比较好,直接接在供方的接地网上。大家参考一下哪个好。那个经济。
功率小的呢

谢谢啊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我和他在争执呢,你们评论一下

网友A:
你们公司的工程师说的也对
你说的办法成本高,如果你的电机功率在100KW以上要那样做

网友B:
应该是他说的对,三相四线的第四根线是零线,不是地线

网友C:
最好是用三相四线电缆,电机的功率大了,电缆相应就粗了,3+1中的保护线也相应的粗啦,还是保护线的接地电阻小,当然这是建立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网符合小于4欧姆的前提下

网友D:
电气工程师的经济,你说的3相4线是保护接零,而他的是保护接地。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好好想过,不过我倾向于3线的,然后直接接地。

网友F:
直接接地的话,地桩要打的深.
我认为接到总箱的好.

网友G:
恕我寡闻,还没碰到哪台电机有保护接零

网友H:
三相四线,零线和地线是不是同一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恕我寡闻,还没碰到哪台电机有保护接零
我进过几家厂都全部是保护接零

网友I:
你说的3相4线是保护接零,而他的是保护接地。

网友J:
三相四线,接地保护.
电机好象没有接零.

网友I:
没必要用四芯线接电动机吧!
电机端子盒里有接地标志的螺栓啊

网友C:
保护地线和保护零线:
在TN--C供电系统中,是用保护零线,但是和工作零线是分开的,是从主干零线上分开的,也就是说,主干零线一分为二,一根保护零线,另一根是工作零线

在TN--S供电系统中,只有保护地线,没有保护零线,零线不允许接设备的外壳

在TN--C--S供电系统中,有些受限制的地方,使用保护零线,不受限制的地方,使用保护地线

网友K: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好好想过,不过我倾向于3线的,然后直接接地。根据经验应就近接地,电机除了三个电源线另外一根就是保护接地,大家却都把它接到零线上了,零线是参与电流的前一级的零线如果接触不良,或电机工作电流不是绝对平衡,零线就会带有很高的电压,而实际上目前还没有一台电动机能够做到工作电流绝对平衡,经常有报道称有有些单元住宅家用电器无缘无故烧毁,其实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L:
你们公司的工程师说的对,就近接地经济

网友D:
哈哈,工程师就是工程师既简单又经济,楼主你还是不要争了,何况还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好好想过,不过我倾向于3线的,然后直接接地。根据经验应就近接地,电机除了三个电源线另外一根就是保护接地,大家却都把它接到零线上了,零线是参与电流的前一级的零线如果接触不良,或电机工作电流不是绝对平衡,零线就会带有很高的电压,而实际上目前还没有一台电动机能够做到工作电流绝对平衡,经常有报道称有有些单元住宅家用电器无缘无故烧毁,其实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照明电路中三相四线供电,如果总零线断了,由于三相负荷不会相等,总是有偏差,于是负荷大的那一相端电压低,负荷小的端电压高,出线电压不稳,或高或低,电压低的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电压高的容易烧毁电器,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M:
工程师说得对.....单独加一根角铁做保护地线...这个是安全些...19楼分析对.

网友C:
其实电机保护接零然后再接到附近的接地极去,非常好,这是零线的重复接地,提倡!

在工厂的供电系统中要求:总零线【TN--C系统】每到有拐弯的地方,就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N:
不怕麻烦的话还是打地扦的好.因为供方的地网本身就是就是接在地扦上的.

楼主:
好的,我听取大家的

网友I:
不怕麻烦的话还是打地扦的好.因为供方的地网本身就是就是接在地扦上的

网友G:
总结一下
  1). 工厂一般固定的用电设备都采用保护接地,而且是在设备付近,日的是尽量减小设备漏电时对地的电位差,对施工人员比较安全又经济.
   如果采用保护接零,理论上似乎对地也很低,如果保护接零线各接地点相对较远,还是有很高的电位差.
  2)如果是移动式用电设备,用上诉方法则不切实际.所以采用保护接零.4芯电缆,
.
楼下的继续......

楼主:
小弟年轻不才,看完各位的分析学到不少的知识,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工厂的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点,位于变压器附近直径20米内,最远不会超出50米,也就是说在配电室的周围一带

而其他是独立的,不会和其他的接地连接,

所以----打地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打地纤的接地电阻很大,远远超出10欧,一般在50---250欧左右

网友O:
小伙子你还年轻,不要和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父争辩这个问题,没有意思的,因为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大功率的电机还是使用工厂的接地网最好,况且用4心电缆的费用远远超过3心电缆+接地网络的费用,因为接地网络是固有的
大功率的电机都是三角形的,因为是三角形的下面的原因应该不需要我说了吧

楼主:
吸取你们的经验

网友P:
三相五线其中才有零线和地线,三相四线只有零线。

网友Q:
我觉得三相四线比较好,我们这里有一台550kW的电动机就用的三相四线!

网友R:
工程师说的是用TT系统,你说的是TC系统。我认为TT较安全经济。

网友S:
三相四线是接零了,和接地两回事.你们说的就是两回事,当然说不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