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朋友能告诉我一下电缆线径是指圆面吗?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是指圆截面积,就是有多少股就用每一股的截面积乘多少股

网友B:
是指导体截面积。

网友C:
圆面积会算吗?

网友D:
导体截面积

网友E:
导线的直径(d),
S1=(d/2)x3.14159265389导线的横截面

网友F:
圆面积:π·r·r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导线的直径(d),
S1=(d/2)x3.14159265389导线的横截面
严谨些好

网友H:
单股的直径平方乘以3。14除以4;
多股先算单股的面积,再乘以股数就行了;

网友I:
楼上说的是经验值吧

网友J:
导线的截面积除以导线股数,再乘以3.14,乘以N(线的股数)就可以 算出线径.

网友K:
是指导体截面积.π·r·r

网友L:
电缆讲的是多少平方的,而电缆的外径是根据电缆的型号不同而不同

网友M:
3.14*(直径/2)的平方*根数

网友N:
铜线的截面积S=0.785*n(若干股线)*铜线直径的平方(d*d即线径)

网友O:
晕,,,圆面积推导?要用到初等微积分,结合三角函数推导就很容得出结论!

网友P:
直径*直径*0.785=截面积

楼主:
好我知道了谢谢朋友们。

网友Q(2008-12-15):
是指圆截面积       S1=(d/2)x3.14159265389导线的横截面

网友R:
18楼的挺厉害啊 把π都给分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