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我用松下的plc与惠丰变频器通信时,无法收到回应,调试了一周都没有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通信采用modbus协议,采用485通信,发送的是ascll码。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得不到答案的,很多方面的因素都会产生这种结果。
从硬件上说,通讯线路不正确,通讯接口损坏;从软件上说,通讯指令使用不正确,发送的报文格式不正确,站地址设置不正确,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从使用者角度来说,对通讯协议的理解的偏差,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建议与变频器厂家的技术支持联系,要个实例参照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呀,不过我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一下看看行吧,要是串口调试都不过那就好找问题了^_^

网友C:
你说的太粗像了,有很多东西要设置和注意的,与厂家联系一下,知道他的通讯方式和设置才能通讯正常的。

网友D:
你要知道变频器接收的报文是什么格式的,每个厂家的变频器都不一样,这样PLC才能发送指令,建议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组数据,看是否是变频器所要接收的报文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