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配电室二次图纸怎么看?如题,请问怎么才能更简单的看二次图纸,感觉好复杂,好难
看呀

网友A:
你是做电气的吗?

楼主:
我是搞电气安装的,就是干体力活,但是想学点技术

网友B:
现在的电器图纸不太难看,基本上都是综保装置,只采几个信号进去就搞定了,不过里面的东西就很复杂了!

网友C:
每个配电室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每个地区甚至是县、区,配置是不一样的,只有熟悉了电路基础知识,能看懂电路图,知道了原理才行,
建议买几本书
电工识图   电工原理   电工基础-------

网友D:
只要认识元件就行吧,二次原理很简单啊

网友E:
先要看懂原理图,才能看懂接线图

网友F:
熟悉了电路基础知识,才能看懂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