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请问,CP1H的第二个串口用485接外部设备,PLC本体的SW开关如何拨,485模块SW开关如何拨.串口1为232口已和触摸屏相连.谢谢[
em24]

网友A:
^_^在PLC软件的设置里面,你看看串口1或2。选择你需要的类型。不知道你想用485还是232还是其它,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你呀。

网友B:
485不是靠拨码开关拨出来的,我想请问楼主,你的485模块是不是CP1W-CIF11?
以下为CP1W-CIF11的拨码开关作用
1-终端电阻,2-两线制/四线制,3-两线制/四线制,4-空置,5-RS信号选择,6-RS信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