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客户要做变频恒压供水(不带PLC,不用恒压供水控制器,)一拖二,水泵两台2.2KW,没做过恒压供水.求知道的师傅帮忙,急.........

网友A:
你是不用PID调节器吧,要是连变频器的PID都不用那就不知道怎么做了。^_^

网友B:
说来听听

网友C:
选一台带PID的变频器,带输出继电器,可以设置上限与下限输出频率的,压力信号接到变频器上。
一台电机接变频器,一台电机接工频,用水少时,用变频的启动,水量大时,变频器输出频率超过设定值时(一般为47HZ),继电器吸合,启动工频,这时变频、工频泵一起运行,直到用水量又小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小于设定的下限时(例如设为5HZ),继电器断开,工频泵停止运行。

网友D:
变频器自带的pid可以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E:
怎样才能调到节约用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选一台带PID的变频器,带输出继电器,可以设置上限与下限输出频率的,压力信号接到变频器上。
一台电机接变频器,一台电机接工频,用水少时,用变频的启动,水量大时,变频器输出频率超过设定值时(一般为47HZ),继电器吸合,启动工频,这时变频、工频泵一起运行,直到用水量又小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小于设定的下限时(例如设为5HZ),继电器断开,工频泵停止运行。

水泵的最低下限设20hz,低于20hz时,不出水,无意义

网友G:
能不能给我一个FX-1N与变频器A500的通讯程序,用数据线通讯的完整程序。谢谢大侠。书上说要有通讯始终要设置重试程序,可是没有例子。急////

网友H:
选个压力表

网友I:
呵呵;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不过一个恒压控制器才几百元,功能也比较多,使用方便;
为何出题就把PLC及控制器排除?
不会是测试题?

网友J:
其实有好多的变频器都可以一拖二,不用PLC和PID控制器,本身都自带的,要做的话可以联系一下,QQ:631931889。

网友K:
恒压供水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L:
恒压供水现在的可选的变频器太多了啊!一拖二,一拖多国产的能实现的就不少!研究研究吧!

网友B:
同意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