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PPI模式下两台 S7-200 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问题:
如何在两台PPI模式的S7-200 设备之间交换数据?

解答:
要在两台PPI(点到点接口)模式下的 S7-200 设备之间交换数据,必须通过一根PROFIBUS电缆或MPI电缆来连接CPU并在CPU的系统数据块中设置不同的地址。注意总线上所有通讯伙伴的通讯参数必须相同。
另外,实现通讯还需要在用户程序中一系列的块调用。STEP 7-Micro/WIN 32 V3.1.2.22.提供有操作向导来帮助参数化调用。向导在“Tools > Instruction Wizard...” 中可以找到,在那里选择 NETR/NETW然后遵循其提示操作。
NETR/NETW指令使用时,要提供两个参数:
1、要使用的端口号
2、存贮了读写状态、要读写的PLC的站号、起始寄存器地址、读取寄存器的数量及要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值的存贮区的表的首地址
表中每个字节的说明如下:

NETR/NETW指令根据表中的设置将相应数据写到目标PLC中,或从目标PLC中读入数据。
目标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

网友A:
应该还要定义SMB30的值吧,

楼主:
要在程序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将SMB30置为2,使用PPI主站模式。

网友B(2008-12-14):
学习一下,不过还没有完全理解,有没有更祥细的文档或例子发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