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我有一个S7-400的系统,现在是DP网,现又上了一套设备,S7-300的,它是MPI网络,CPU是313C-2DP,带有触摸屏、上位机。现在我要将S7 300的系统挂到S7 400的DP网后面(通过S7 300的DS7-300与S7-400的DP网络建立P口),请问通讯如何建立,数据如何传送?谢谢。

网友A:
找本西门子网络组态之类的书,西门子公司有一本书专门介绍CPU之间的通讯的。

网友B:
将300的DP口设置为从站模式,在400的DP网上增加一个300从站,并与300的CPU联起来,其它的就象使用其它PROFIBUS模块一样,设置两个CPU中的数据交换区就OK了。
两个站必须在一个项目里,硬件组态中才可以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300的DP口设置为从站模式,在400的DP网上增加一个300从站,并与300的CPU联起来,其它的就象使用其它PROFIBUS模块一样,设置两个CPU中的数据交换区就OK了。
两个站必须在一个项目里,硬件组态中才可以联接。

解答的很详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