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4):
各位师傅好!我误将电缆进成无钙装的了,能否用塑料波纹管作保护用?

网友A:
看你在什么地方使用,不行的话穿铁管.

网友B:
敷设桥架,可以把桥架埋地的,穿钢管非常麻烦

楼主:
在单位院内使用,长度150米.桥架太贵吧?

网友B:
水泥砌砖,做个密封的电缆涵洞,两头密封

可以防鼠,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网友C:
不能用塑料管啊,保护强度不够

网友D:
省钱就可以填砂,上面盖砖,直接埋地安装!

网友E:
省钱就可以填砂,上面盖砖,直接埋地安装!
一样用

网友F:
用pvc塑料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G:
最好穿钢管直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