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变频器怎样调节后最省电我们小区15KW加压泵2台稳压泵7.5KW两台一个月电费8000多度很厉害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例如:白天用水时--1#泵变频工作达到压力,用水量大时压力降低--2#泵变频1#泵转换为工频,用水量小时,2#泵的频率降到设定的最低时,2#退出,1#变频

晚上稳压泵工作,定时轮换或是轮流工作

大致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