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指令CML

楼主(2008-11-14):
各位谁教下我功能指令在GX 软件上怎么输入不了呢?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反向传送

网友A:
是不是你PLC型号选错了
注意指令的使用型号
这个只能用于FX2N(C)

楼主:
能否把指令表写出来

网友A:
现在能写了吧
指令表在FX系列编程手册前面目录那有的

网友B:
呵呵;只有2种可能;
1、你输入的格式不对;
2、你用的PLC型号不支持这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只有2种可能;
1、你输入的格式不对;
2、你用的PLC型号不支持这条指令;

按以的格式还是输入不了     指令表也不行.  OUT CML K1X1 K1Y1     .帮帮我呀

楼主:
谢谢各位对小弟的顶力相助.特别是7楼的大哥你的动画太好了,能告诉我怎么做吗

网友B:
你用的PLC是哪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