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S7-224 XP 的两路模拟量输入通道被出厂设置为电压信号(0-10V)输入。为了能够输入电流信号,必须在 A+ 与 M 端 (或 B+ 与 M 端) 之间并入一个500 欧姆的电阻。

与传感器以及电压源的两线制连接方式如图1 所示。
图 1

与传感器以及电压源的 3 线制连接方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与传感器及电压源的 4 线制连接方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与电压输出的变送器及电流源的 4 线制连接方式如图4所示。

图 4

注释:
在所有的连接方式中都必须确保外接电流源具有短路保护以防损坏。

以上所示的各种连接方式同样适用于LOGO!基本型 (LOGO! 24 和 LOGO! 12/24) 的模拟量输入。

因为没有充分隔离,外接电阻也可成为干扰源。
为了得到尽量精确的测量结果,推荐使用公差尽可能小的电阻。

应确保当在500欧电阻两端施加最大 28.8V 的电压时,输出功率为 1.66W。 市面上流通的电阻的功率大都是 0.25W到 0.5W。

网友A(2008-12-14):
楼主说的224没有用过,只用过226的。不过你知道 是电流的直接买电流输入的不就好了?还有电流的话加电阻是能实现的,你看一下模块的DIP开关能不能设置?实在不行就买个专业的电压转电流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