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今天,机加厂把我上次的图纸上的轴与焊枪架加工完成了,我和助手取来,把整个系统组装了起来。
由于夹钢管的工装还没有加工完,我想了个主意,在转轴端部夹上了一张硬纸板,然后在焊枪架上固定了一根铅笔,这样进行系统的运行模拟,预计铅笔会在硬纸板上画下一个椭圆形的焊枪轨迹。
本来我们认为在这个椭圆的360度上分成24份,画出来的轨迹会看上去有棱角,但调试的结果让我们很兴奋,不到1分钟的时间,一个光滑的椭圆就出现在了硬纸板上,效果相当理想,至此,我们设计安装的这个系统可以说是成功了大部分,剩下的就等夹待焊工件的工装加工完成后,装在系统上用焊枪真实的调试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讨论啊。

网友A:
这招我也用过
以前在设备厂时做过一台火焰切割机,用的广州数控的系统,连松下的伺服
那是我第一次用伺服,好多概念也不懂,连上系统以后没有点火焰
火焰枪头绑一支油性笔,下面放一个白板,试走了下,当时是走个圆弧插补,也是一次成功

网友B:
仿形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