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对于USS信息的故障诊断,您必须在MICROMASTER上取得参数r2024至r2031的值。可以从参数中收集到以下信息:

r2026 - r2031:区分通信故障和信息错误
r2024 - r2025:识别干扰噪声
r2026 - r2029:识别EMC或偏压问题
区分通信故障和信息错误
在诊断参数r2026-r2031中,可区分通信故障还是信息中的错误。如果这些值中只有一个在增加,这说明通信是好的,但信息本身中有错误。如果几个或所有值都同时增加,这说明存在由EMC问题引起的通信故障。
各个参数的重要性在相应MICROMASTER类型的手册“MICROMASTER 4xx 参数列表”中有详细描述。

识别干扰噪声
诊断参数r2024-r2025表示由干扰噪声 引起的通信故障。如果转换器成功接收到信息,r2024就开始计数,参数r2025表示被拒绝的信息数量。在正常工作的系统中r2024至少应该比r2025的增加速度快五十倍。如果r2025增加的比r2024快,很可能是信息结构不正确或信息被破坏(例如通过干扰噪声)。请参照条目! !“如何在S7-200和MICROMASTER 4之间通过端口0建立带EMC和过压保护的通信连接?”来检查物理总线。

识别EMC或 偏压问题
诊断参数r2026-r2029表示由EMC或偏压问题引起的通信故障。如果所有参数(r2026至r2029)都增加,就表明有EMC或偏压问题。如果偏压不足,网络就会对干扰噪声非常敏感。网络上的峰值能超出偏压并作为逻辑“0”被接收,而这通常表明信息的开始。可以通过错误的启动位错误(由r2029计数)的增加来识别它。

网友A:
现在发现西门子的软件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2008-12-14):
真是学无止境呀,要学的东东多着呢!建议发祥细点,没看明白!